求高手分析图中两个三极管详细工作原理

楼主(2020-08-11):
求图中两三极管工作原理

网友:
奇葩,5V电路这样设计。又不用开启信号。

网友:
面熟的电路  模拟电路基本功  简单计算即可

网友A:
楼上的,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我听,我就服你

网友:
镜像电流?

网友:
这种为啥不直通?防止反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,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我听,我就服你

不需要你服,我早发过

网友:
是不是插上电源后,三极管控制P沟道导通,用电池时,P沟道截至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,sy6280只有0.6w,也就是120ma,达不到500ma,所以它的out只是一个开启电压,开启三极管和pmos组成的开关电路,最终Vbus由vdd5v直接驱动

网友:
镜像恒流源。翻模拟电路这本书,上面有详细讲

网友:
简单分析一下:1.板子给usb供电,毫无疑问是Vdd5v经过上面那个芯片输到Usb接口。2.Usb给板子供电,这个电路就起作用了,usb5V电流经过左边eb结流向B极,同时通过mos管的正向二极管电流经过右边三极管eb结流向B极,右边三极管C极上电压会恒定,所以会给mos管G极提供导通电压,从而让mos管完全导通,usb5v提供的电流就给VDD5V了。若说得不对,勿喷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