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B2230W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20-08-11):
故障表现是  开机显示正常 大概用15-30分钟后  背光没有  关了在开还是一样  等放一会10分钟左右  又可以显示了 这是高压版 还是灯管的问题  有大神能指点一二问题解决了

补充内容 (2020-8-12 11:14):
问题解决了   就是高压线圈脱焊    文章编辑的有问题大家不要挑  哈哈

网友:
很久以前修过三星高压变压器,虚焊的

网友A:
亲是led还是lce的?灯管,高压板

网友B:
其实我有点看不懂你到底是求助贴还是修好的分享贴

网友:
改LED吧,感觉是灯管老化 然后电源板负载加重 保护,

网友C:
楼主脱焊的位置是何元件 ?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是led还是lce的?灯管,高压板

lcd的高压板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我有点看不懂你到底是求助贴还是修好的分享贴

刚开始是求助   后来自己找到了 点   我自己重新编辑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脱焊的位置是何元件 ?。。。。。

是高压线圈的点位!!!!!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是高压线圈的点位!!!!!!!!!!!!!!

谢谢你的回复,...........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你的回复,...........学习了

不客气    大家互相学习

网友:
高压包通病

网友E:
谢谢楼主修好了还共享下原因。不过一般三星的老显示器,不是高压包损坏就是虚焊。你这个可以基本排除高压包损坏,因为一般高压包损坏直接就是闪一下就黑几乎看不到亮。当然不排除机器老了灯管老化的保护。一般就这几类。电容怀疑就不用说了,肉眼就可以看到排除在外。

网友:
三星老式LCD的板子上高压线圈时间长了坏的多,电容爆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楼主修好了还共享下原因。不过一般三星的老显示器,不是高压包损坏就是虚焊。你这个可以基本排除高压包 ...

一般三星的老显示器,不是高压包损坏就是虚焊。-------支持一下,

网友:
我都直接改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