爆料淘宝黑心商家套路

楼主(2020-08-11):
爆料淘宝店铺: 腾鸿晟电子芯片部黑心商家套路
这是个人真实事件,所有聊天记录都是实名,只想以这次事情给各位同行一个提醒。
本人在7月份购买了一个笔记本南桥芯片,商家承诺是保上机的,我换上去后还是有问题
最后跟商家沟通,商家把所有问题 都推到我的头上,然后就一句话退换,再然后你怎么说他都不会再理你了,后面套路就来了,我把所有聊天记录和事情过程以图片形式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,我是一个有维修10年经验的人,也不是第一次购买芯片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商家
这是他的店铺,要买芯片的注意了

网友A:
真正能够给你包上机退货的几乎没有,买芯片看运气吧!难!

网友B:
这家就是骗子,我去年年前在他家买了3片南桥,上面的电容不短路,上机3V就短,3片都是一样的情况,500多块钱,找他也不承认,后来就补了一个测试的还好可以 用。

网友C:
这家是真有问题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发来就是有问题,跟他说,就说我电脑的问题,后来再也没去他家拿过了

网友:
现在做芯片的都这套路   我现在都很少换桥  CPU    成本太高  都给卖卖芯片  挣钱呢  没有几个良心卖家

网友D:
得记住这家  远离套路

网友E:
这家的确是骗子  各位同修  看到了不要在这家拿货了

网友F:
先前明知商家不良,应该退回前拍照保留好证据,这样扯皮也够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正能够给你包上机退货的几乎没有,买芯片看运气吧!难!

我也经常买的,但是这种情况是第一次,原来没遇到过,所以没有防备,以前拿保上机的,也有出现不行的,一跟店家说,就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家就是骗子,我去年年前在他家买了3片南桥,上面的电容不短路,上机3V就短,3片都是一样的情况,500多块 ...

只能认了,没办法,给同行提个醒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前明知商家不良,应该退回前拍照保留好证据,这样扯皮也够累的

我也经常买的,但是这种情况是第一次,原来没遇到过,所以没有防备,以前拿保上机的,也有出现不行的,一跟店家说,就退了,所以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,只能长教训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家的确是骗子  各位同修  看到了不要在这家拿货了

我是长教训了,以后不会到他家拿了,也给大家提个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得记住这家  远离套路

是的呢,这种商家真的是没有良心了,最后还要惺惺作态的说本来是可以退的,说是我人为损坏,以后自己会小心了

网友G:
保上机一般都是一个礼拜   有问题直接拆下来发回去就行了    过了时间只能自认倒霉了   这家和腾源电子芯片应该是一家,,,南桥推荐中天数码   还可以   好说话

网友:
大家都在哪家拿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保上机一般都是一个礼拜   有问题直接拆下来发回去就行了    过了时间只能自认倒霉了   这家和腾源电子芯片 ...

我也感觉这两家是一家

网友:
这种无良商家没生意又会在淘宝重新注册新店铺

网友:
以前和他有过合作,后面再也没有过合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