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报废主板制作SPD刷内存编程器座子

楼主(2020-08-11):
准备工具:
341编程器, 报废主板(最好是DDR2+DDR3双内存的主板)  , 报废机箱里拆开机线作为杜邦线。
本来打算直接拆下来内存座进行焊接,无奈风枪太小,吹不动,没有焊接加热台。只能暴力拆解(用钢锯锯下来的)

1、将四根细铜丝分别接入CH341A烧录器的24芯片脚,1、8、6、5号位置,没有杜邦线直接夹也可。
2、在内存座上找到对应的金属脚(附件里有对应的DDR2和DDR3定义和SPD接线图。)

网友A:
废板烧写内存BIOS还是很好用的,我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烧写,因为烧录不了几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废板烧写内存BIOS还是很好用的,我都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烧写,因为烧录不了几次

反正废板多的是,直接做好一劳永逸吗。等什么时候DDR4废板不值钱了,搞个DDR4的!

网友:
佩服,楼主真是高手

网友C:
这个意思是刷写内存的BIOS吗?修内存?

网友:
厉害啦LZ,有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意思是刷写内存的BIOS吗?修内存?

是的哦 !修内存哦!

网友:
用钢锯锯下来的非常规整 思路超级好 废物再利用

网友D:
内存 ,bios哪里来,是通用的吗,还是在论坛上面下载的

网友:
内存bios坏的多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反正废板多的是,直接做好一劳永逸吗。等什么时候DDR4废板不值钱了,搞个DDR4的!

大把的坏锐龙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正废板多的是,直接做好一劳永逸吗。等什么时候DDR4废板不值钱了,搞个DDR4的!

DDR4我这里一大堆,

网友F:
这个有点牛了,内存还有bios?小白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只要一半内存槽就可以吧

网友:
台式机DDR3 237脚是3V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有点牛了,内存还有bios?小白第一次听说

叫bios也行或者叫参数闪存,一个24系列的8脚芯片,现在一般是wssop封装,连接对应内存引脚到编程器即可读取。里边内容一般为内存的频率,型号,序列号,品牌等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内存 ,bios哪里来,是通用的吗,还是在论坛上面下载的

找其他内存备份的

网友H:
原来可以这样,有坏板,什么都可以修,是不是可以这样:直接找个坏内存,找出引脚,焊上引线,把基板当座子,同类的SPD就直接搞,再引申一下:只要有程序的板子,都是座子

网友I:
CH341这种编程器应该淘汰了。编SPD时间还能接受,编16M flash怕是要命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我有几块报废的主板可以发余热

网友:
谢谢分享,涨知识好 无标题 - 副本 (6).png 无标题 - 副本 (7).png 无标题 -

网友J:
楼主这真是有心了,得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个内存SPD的座子吧。

网友:
刷内存BIOS没有必要吧。。。。

网友K:
内存编辑器刷什么?萌新求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原来可以这样,有坏板,什么都可以修,是不是可以这样:直接找个坏内存,找出引脚,焊上引线,把基板当座子 ...

只要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通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内存编辑器刷什么?萌新求问。

硬超频内存用的!一次刷SPD 终身受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这真是有心了,得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个内存SPD的座子吧。

刚开始搞 搞了好几个小时。找引脚定义测试,刚开始用的8脚定义。发现不通 又测量电压找图纸,最好确定刷SPD是指需要用四个角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CH341这种编程器应该淘汰了。编SPD时间还能接受,编16M flash怕是要命。

又不是天天刷东西,偶尔用一用还凑合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把的坏锐龙主板

来一套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叫bios也行或者叫参数闪存,一个24系列的8脚芯片,现在一般是wssop封装,连接对应内存引脚到编程器即可读 ...

来学习了,真开了眼界,原来可以这样来修理内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来学习了,真开了眼界,原来可以这样来修理内存!

只是刷内存的SPD,修理内存还有重要事项:内存芯片检测和更换。

网友:
不错,省心省事,插上内存就可以刷了。省了拆焊内存SPD芯片的功夫。

网友:
年初不打折嘛~  饼饼哥

网友:
有机会试一试。

网友:
老内存不值当修了吧

网友:
平常自己用好的内存备份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憾

网友:
还好,咱手里的thinkpad都还可以本机直刷

网友:
这个还是可以有的

网友:
技术牛 思路超级好 废物再利用

网友:
稳稳的  烧机可能扩大问题

网友M(2020-09-26):
郁闷  下的台风软件根本没用 没有楼主说的那些东西 按钮都是灰的 什么兼容模式 管理员全试了 改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郁闷  下的台风软件根本没用 没有楼主说的那些东西 按钮都是灰的 什么兼容模式 管理员全试了 改不了。

这就是你的问题了,都能用。。

网友(2020-10-29):
佩服,楼主真是高手,膜拜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厉害,就是这些资料哪找去

网友:
不看不知道,受教学习了!刚好手头有几片废板,钢锯都快生锈了,磨磨锯条也是好的。

网友(2020-11-28)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有点牛了,内存还有bios?小白第一次听说

这个BIOS也叫SPD. 是记录内存信息的.

网友(2021-01-19):
问题是SPD里的程序是那里搞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