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7567 不引导

楼主(2020-08-11):
本来以为是系统坏了,然后就开始装系统,发现插上U盘,不认U盘,换了好几个都不行,我的u盘可以肯定都是好的,我把硬盘拔出来放到别的电脑上没问题的,在别的电脑上装win10,先灌进去然后再装回这台机器,还是一样不行,想着可能是BIOS的问题,然后就开始刷BIOS,也不行,我还顺便把南桥加焊了一下,也不行,这就没招了,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,给解惑一下

网友A:
你都是高级的了    你看看硬盘模式改下  BIOS改下引导方式   WIN10

网友:
撸工厂  撸大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都是高级的了    你看看硬盘模式改下  BIOS改下引导方式   WIN10

要是这么简单我就不求助了,刷原厂的bios不用调就是默认的

网友B:
撸过了,大件不敢换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撸过了,大件不敢换啊

弃修

网友C:
DELL的 先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 ,基本是OK的   ,然后 还不行的话,就进BIOS 看看模式是不是UEFI的  很多DELL 不引导的,就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,基本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ELL的 先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 ,基本是OK的   ,然后 还不行的话,就进BIOS 看看模式是不是UEFI的  很多DE ...

他说都搞了  我开始就是要他这么设置

网友:
我刚刚又下载了一个BIOS,刷了论坛里的4个BIOS了,总结一个现象,不管是原来的还是下载说是淘宝或者自己me过的,开机都慢,而且BIOS里设置的除了时间不会回复出厂设置其他的都会回复出厂设置,其中有一个BIOS是需要输入服务代码的,输入进去重启就提示还是要输入服务代码,试了n次都是一样,

网友D(2020-10-17):
遇到楼主一样的机子,一样的问题,刷过几个BIOS了,就是不引导,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遇到楼主一样的机子,一样的问题,刷过几个BIOS了,就是不引导,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???

没修好,还给客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修好,还给客户了

也学你了,还给客户了,完全没招啊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