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8-11):
各位大佬看看,rx470没有核心频率是什么坏了
window

网友:
换27M晶体试试

网友A:
先测显存有没有坏
zyong5209
用软件测试过了 没有坏 电压也正常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显存有没有坏
用软件测试过了 没有坏 电压也正常

网友:
那感觉大事不妙

网友(2020-10-14):
你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驱动是感叹号吧?显存没问题那就得看看核心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