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零开始自学修主板之华硕PIH61-M LX PLUS不开机

楼主(2020-08-11):
这主板有点位图,故障现象能触发不显示,测量各大打压正常,没有时钟复位,接着查O_PWROK为0V,测量二极管值为8,已经短路,看点位连接元器件很少,接地的根本没有,要么南桥坏,要么IO坏,我当然选择相信IO坏,因为我没有BGA。还好有料板,这料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。IO型号为NCT6776F,手起刀落换上。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拖锡总是拖不下来?到底是焊膏的问题,还是焊锡的问题,还是烙铁的问题,焊锡总是拖不下来。芯片对锡的吸力比我烙铁还大。我都用上吸锡线才搞好。焊个IO我用一个小时,人家用5分钟。希望大神回答。
焊好IO,O_PWROK恢复为3.3V,已经跑码亮机。但是安装I5CPU会掉电会死机。经过检测有一相CPU供电没有输出。测试PWM51、52、53脚有2V输出,54脚为0V。不知道是PWM问题还是辅助芯片RT961的问题。算了这里先不修了,换一个奔腾G1620开机没有任何问题。
     但是发现声卡又是坏了,还好有料板,更换声卡芯片故障解决。
     然后又发现网卡又是坏的,上不了网,系统能识别网卡,网卡显示也是正常的,但是插上网线跟没插一样没有任何动静。料板继续走起更换网卡芯片RTL8111E,故障依旧,我晕。更换晶振故障依旧,我还专门学了这网卡芯片所有引脚,检测了所有引脚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最后拆掉AZC099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对于楼主的操作在下佩服三联

网友A:
拆掉AZC099,这是一个什么芯片,啥作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掉AZC099,这是一个什么芯片,啥作用?

中文名字叫静电保护管,作用嘛看名字就知道了

网友B:
这样修能用得久吗?

网友:
路过,高手在民间,主板维修挺坎坷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

网友C:
我用快克1200烙铁也是很难拖锡,后面发现方法不对。现在顺手多了

网友D:
拖锡不顺有几个原因,一是助焊剂,推荐用松香。二是烙铁温度,一般936焊台320-330左右,用刀头。三是焊头的两面一定要能吃锡。四是焊锡丝,用有铅吧。五是焊接时让刀头与引脚成45度左右的倾斜角。

网友E:
多用些焊膏,我用的是松香,松香拖完不粘也好清理,拖的角度也有讲究,多换姿势,那种好拖用那种,多练习就顺了,不能急,越急越拖不好。

网友F:
我这也是不上锡 用松香跑一边焊盘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拖锡不顺有几个原因,一是助焊剂,推荐用松香。二是烙铁温度,一般936焊台320-330左右,用刀头。三是焊头的两面一定要能吃锡。四是焊锡丝,用有铅吧。五是焊接时让刀头与引脚成45度左右的倾斜角。

据说无铅比有铅好

网友:
被雷劈过么,烧了这么多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修能用得久吗?

人能活多久?新电脑又能用多久?维修好的电脑又能用多久?所有都是没有答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用快克1200烙铁也是很难拖锡,后面发现方法不对。现在顺手多了

经验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多用些焊膏,我用的是松香,松香拖完不粘也好清理,拖的角度也有讲究,多换姿势,那种好拖用那种,多练习就 ...

松香比较粘吧。用完有结一块松香在哪里。不过松香确实比焊膏好。焊膏焊油比较容易清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这也是不上锡 用松香跑一边焊盘就好了

我不是不上锡,是拖锡拖不下来

网友:
一楼说的很到位,

多操作练多了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,修过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拖锡不顺有几个原因,一是助焊剂,推荐用松香。二是烙铁温度,一般936焊台320-330左右,用刀头。三是焊头的 ...

  我用电洛铁焊东西,可能是闻的烟太久 竟然瞬间失忆了, 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 想了大概10分钟才想起来自己名字,所以小心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