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S1-01 MS-14B11 REV.1.0开机不显

楼主(2020-08-11):
同行拿来,电流0.59开机不显!拆机测量电感电压都有!心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?论坛找了一bios,刷完一样!不显示!晕啊!然后呢????后续.......

网友:
这样的电流查复位信号,内存,CPU ,显卡

网友:
BIOS最好找纯净的 或找人帮合成一个看看

网友:
搞了两个多小时终于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更换内存槽,久违的赶脚啊,亮机!!!
BIOS两个都可以亮!bios又刷回备份的了!

论坛的

MS14B11 BF.zip

备份文件

网友:
,这主板有图纸么

网友:
图纸没有啊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7代的CPU

网友A:
妈蛋啊!同行报高了,不修了!我xxxxxxx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妈蛋啊!同行报高了,不修了!我xxxxxxx

我的任务就是修好,其他随他吧……

网友A:
这台电脑你们都报价多少钱?我两百贵吗?

网友:
报废了。 二百都不修 直接扔垃圾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台电脑你们都报价多少钱?我两百贵吗?

200 市场价格

网友:
内存槽 出什么问题? 断了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用怎么拆的,BGA?

网友:
内存槽坏????说实话修的少但是确实没见过内存槽自己坏的

网友:
怎么判断的是内存槽的问题啊

网友B:
同行加价太多了,咋整恢复故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行加价太多了,咋整恢复故障?

让同行自己回去跟顾客沟通,不行再搞点问题出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妈蛋啊!同行报高了,不修了!我xxxxxxx

刚好过保修,嘻嘻

网友:
设备前一段时间坏了,拿到门窗店更换的加热管,现在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,我比较懒,壳子都不上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插一根能显才发现?

网友:
这不是V星的板子嘛

网友:
是V星代工的啊  一样的板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台电脑你们都报价多少钱?我两百贵吗?

换内存槽才200.。。。。便宜了  这一般人换不不的!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老哥,我有一台s1-02 识别不了ssd, 能寄修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