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掉点,都是空点?

楼主(2020-08-12):
想问下老师们,这显存焊盘上掉的点是不是都是空点

网友:
对照点位图可能更准确

网友:
看起来应该是空点,有点位对比的话更好

网友:
空点,焊盘位置没有走线

网友:
空点容易PIN熔,热量散发不出去。

网友:
4个掉的补吧

网友:
空点容易掉

网友A:
这个是腐蚀掉的吗?看旁边的电容有点发霉了

网友:
远看像空点,近看点位图吧,别整上去不行了,然后再卸下来再掉几个就头大了。

网友:
掉的都是数据点

补吧

网友:
不带尾巴的一般是空点

网友:
空点容易掉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腐蚀掉的吗?看旁边的电容有点发霉了

那是焊油被洗后的残留

网友:
我换别的原装适配器也一样

网友:
是的,空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