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手机断线导致无WiFi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8-12):
  机器型号:iPhone6

  顾客描述故障:手机无WiFi

  维修过程:拿到手机先测试顾客描述的故障,测试发现进设置页面会卡住,从下往上划出快捷方式发现WiFi确实是无法打开的状态。

  拆开手机用可调电源上电开机发现电流跳变正常,没有出现开机大电流的情况 拆下主板检查 发现这个手机是换过WiFi芯片的。

  拆下芯片首先打焊盘点的阻值,以为上一位维修师傅已经换过WiFi芯片了,而且开机也没有出现大电流的情况 所以初步认为不是芯片问题,打值发现焊盘的13脚打值无穷大(正常阻值400多)。

  这个信号中间经过一个电阻r0711到CPU的,再打电阻r0711的值发现有值,看来不是从CPU底部断的 从电阻r0711飞线到WiFi的13脚。

  完事之后装上芯片测试发现还是不好使,拆下芯片继续打焊盘阻值发现焊盘36脚用点力就能打出阻值 轻点就没有。

  看来是这里还有问题这个到CPU的32k时钟中间有个测试点,我选择直接从测试点飞线过来。

  再重新装上芯片。

  装机测试设置页面不会卡住了WiFi信号正常。

  到此,维修结束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两条线有点长!

网友:
第一步描述有问题,"这个信号中间经过一个电阻r0711到CPU的......完事之后装上芯片测试发现还是不好使",当然不好使,这个信号是WiFi和CPU直通的,由上拉电阻0711供电1.8v。飞线完后测试点3158有没有阻值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实录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,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实录,高手在民间。

网友(2020-09-19):
666 这个操作可以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