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大佬看过了]关于笔记本的LCD POWER

楼主(2020-08-12):
现在有惠普和华硕笔记本,硬件条件满足。。想将屏互换着使用,发现屏供电接口不同。现将两款笔记本屏供电接口画出来,左边为惠普的,右边为华硕的,,问各位大佬,是否可以直接调换针脚位置即可???左边1.2脚对应右边6.7脚;左边6.7脚对应右边4.5脚;左边4脚对应右边2脚;左边3或5脚对应右边1脚,这样可以不???
还有,右边的1脚正常应该是3.3v吗?
忘大神不吝赐教!!谢谢!

网友A:
程会玩   有这功夫 不如修台机器  够你买一张了

网友:
屏背光供电 19V  背光开启 背光亮度调节           时钟数据  红绿蓝               屏供电3.3    一一对应
    只要分辨率支持  且主板不挑屏  就可以改

网友:
右边1和2脚短接到3.3一样用

网友B:
液晶屏接口一般不是30针或者40针的吗?你这个怎么是7针的?难道是高压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程会玩   有这功夫 不如修台机器  够你买一张了

就是玩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液晶屏接口一般不是30针或者40针的吗?你这个怎么是7针的?难道是高压条?

嗯,高压条。。惠普屏是一体的,华硕是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