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接口的奇怪问题,大家知道指点一二,谢谢

楼主(2020-08-12):
技嘉GA-7XIE,淘来的老板子,配齐老配件,开机,成功点亮,看似一切正常,上硬盘,BIOS能正确识别,图一,老硬盘无坏道,装的wimme系统,开机显示到winme的开机界面,提示错误图二,winme可是换平台不用重装系统的,抱着试一试的心理,重新ghost一遍系统,又提示图三,到此还有有一线希望,万用表测量ide到南桥的电阻,正常正常很正常,到此才有点懵B,观察ide到南桥无断线,既然能识别硬盘,南桥虚焊的情况可能性很小了,ide线换了几根,也不管毛用,到此彻底懵B,求大佬指条明路,下一步该怎么搞,有什么思路再搞一搞,谢了。

网友:
你也是厉害了~换主板去

网友A:
可以换个winxp,如果ghost不行,试一下安装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个winxp,如果ghost不行,试一下安装版

安装版已经试过了,提示错误然后退出!

网友A:
如果每次出现的报借信息不同,完全排除硬盘的可能后,剩下最大可能是内存.     要不内存接触不良,要不内存坏了
.    拿橡皮擦一下内存,还不行换内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每次出现的报借信息不同,完全排除硬盘的可能后,剩下最大可能是内存.     要不内存接触不良,要不内存坏了
.    拿橡皮擦一下内存,还不行换内存.

内存在别主板没有问题,主板的内存槽也清理了!

网友:
内存也换过了

网友B:
看图二,可能是设置问题引起保护。图三,应该是GHOST系统出错。
老配置机子,硬盘一般设置为第一主盘,光驱设置为第二主盘或从盘。重新拔插下硬盘数据线,检查硬盘跳线。或者交换硬盘数据线。
看百度知道网友的回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看图二,可能是设置问题引起保护。图三,应该是GHOST系统出错。
老配置机子,硬盘一般设置为第一主盘,光驱设置为第二主盘或从盘。重新拔插下硬盘数据线,检查硬盘跳线。或者交换硬盘数据线。
看百度知道网友的回答

主盘从盘都倒过了,我感觉和软故障无关,我更相信是内存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主盘从盘都倒过了,我感觉和软故障无关,我更相信是内存有问题。

你不是换过内存了吗?如果怀疑,那就再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不是换过内存了吗?如果怀疑,那就再换。

这块板子刚拿到手的时候,内存跑c1,内存槽清了一下,才跑过了。所以我怀疑还是内存接触不良。

网友A:
差主板还会挑内存,关掉bios quick fast boot  ,自检一下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主板还会挑内存,关掉bios quick fast boot  ,自检一下内存

已关掉快速启动

网友:
刚才上了一根128m的内存,运行winme提示内存不足,回车关机,系统自检显示128m内存,看来应该还是内存的问题。

网友:
硬盘重写引导试一下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CPU的问题

,换了一块CPU,问题解决!SLOT A的CPU经常有接触不良的情况,但是我不排除,这U是坏的,还没有进一步测试,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桥坏了,有些IDE坏了,SATA接口还能用。

网友D:
用U盘,做PE!进2003PE,复制型安装!不要直接一键ghost!要进到PE下,在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U盘,做PE!进2003PE,复制型安装!不要直接一键ghost!要进到PE下,在按装

昨天我就搞了两了!一个老联想主板,一个V星!,插上键盘灯亮,说明内存,CPU正常!插显卡器亮机!装系统,我备了一个光驱,一个U盘!有时候能遇到各种奇葩问题!有的光驱装不上,我就用U盘,最后,进PE中,还原复制型安装!就是在PE里,它会把文件全复制到C盘,最后安装!

网友:
分区格式,在DOS下搞,我有个古董机装WIN98还能运行。

网友:
装winme的系统?看来这机器有20年历史了吧

网友:
这套板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