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-D3V多问题维修

楼主(2020-08-12):
     收到同行拿来的一块GA-B85-D3V的主板,问题是不触发。拿到板万用表量了一下IO几个触发条件都是正常的,量114脚O_-RSMRST没有查看图纸是Q4产生的,打了一下电压有3.3,难道是断线了?用万用表一量是通的,看了一下图纸O_-RSMRST还到 这里,直接拆掉NQ19,再量IO 114脚正常了。触发能通电了,但是不开机掉电重启,掉电的一瞬间测量整版电压都是正常的,除了没有复位。没有复位查一下N_PCH_VRMPWRGD只有1.4V,正常是3.3V。看看图纸此信号就到IO和PCH,还有 这里两个分压电阻和一个电容,量测这两个电阻NR345 阻值正常。NR346只有14K了,将此电阻拆掉再量电压已经是3.3了,触发通电正常开机。

网友A:
不可能啊,电阻还可以变小?应该是DC17短路吧,你拆电阻时刚好把DC17破坏成开路了.要不就是电阻接触不良,一加焊好了

网友B:
问题多了就换主板。
我遇到rsmrst不稳定的,三极管,我就直接连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啊,电阻还可以变小?应该是DC17短路吧,你拆电阻时刚好把DC17破坏成开路了.要不就是电阻接触不良,一加 ...

DC17我量过,没通,电阻我去下来量过确实只有14K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问题多了就换主板。
我遇到rsmrst不稳定的,三极管,我就直接连过去

最近H81的坏的特别多,修了好多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14K,信号分压也有3.08v,pg不可能没信号.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D:
是不是线路有腐蚀,电阻变小很少,还是电容加热就好了问题

网友:
咳,没有南桥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线路有腐蚀,电阻变小很少,还是电容加热就好了问题

电阻有一头有点发黑,还是腐蚀了

网友:
学习使我快乐

网友:
技术借鉴,维修故障遇到为主,变化莫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近H81的坏的特别多,修了好多了。

h81的年份到了,最近回潮,一大批主板会因为灰尘太多,受潮短路后烧毁一点小配件。110的也快了。机箱还是很重要的,要不灰尘太多。

网友:
愿意给分享经验的人加分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

网友E:
这个是通病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通病,,,,,,

头像好吸引哦。

网友:
懂原理有图纸真好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(2020-12-14):
技术扎实 需要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