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305 omni app80 一体机加电无显示,开机黑屏 新发现

楼主(2020-08-12):
HP 305 omni 版号 app 80 ,加电无显示 电流到1.4 有变化最大到1.9,无显示。拆机发现北桥是216-0752001,显卡是215-0767003 ,按经验 北桥坏的多 先用风抢加热一下测试 故障依旧,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。一般AMD的都是三板斧,那就刷bios吧,论坛下了一个刷usb接口附近的 bios  1m的,刷过测试 发现还不如原来,电流1.4 不动死电流,用示波器测bios 第一脚 没波形,难道bios 不对 又重新下了个 还是一样。把原来的bios 重新刷回去,测试 还是一样,这就奇怪了,难道非的换北桥吗?

把北桥附近的耦合电容挨个测了下阻值没发现异常,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个帖子说的是北桥背面 有个电阻坏了 但是没说是哪个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一个一个测试,竟然有惊喜!

发现有两个0欧电阻无穷大了反复测试 确认 坏了,这种情况非常少见。在料板上找了2个0欧姆电阻换上 测试 电流蹭蹭上去了 到2.1a  屏幕显示了。幸好没先换北桥 要不又走弯路了。

网友:
有两个0欧电阻无穷大了反复测试 确认 坏了 非常细心了 一般都是加焊 更换再不好 再仔细排查

网友:
好认真 要是我就扔了

网友:
这种电阻坏的遇到过  也是查论坛看到的 应该通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