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联想小新潮5000,板号dg42A dg52A nmb244不加电维修总结

楼主(2020-08-12):
接修一台联想小新潮5000,
故障待机0.006A,充电指示等不亮,机器不加电,按开关没反应。
拆机测量,版号:
公共点电压19V正常,
3V,5V电感无电压,充电电感无电压,接电池插适配器测电池接口,电池不放电。直奔BQ24780,保护隔离都过了,不充电,一般都要查BQ24780工作条件,充电隔离管等,挨个测试一遍,条件全部OK。

电池要正常充放电,还需要BQ24780和EC接收到电池数据,EC_SMB_CK1,EC_SMB_DA1这两路信号,这台机器电池正常,保护隔离电路正常,那么只能围绕EC来修了。

考虑到3V 5V同时也没出来,先测量PU401 PU402的工作条件,+3V_VIN,+5V_VIN都是20V正常,PU401脚电压19V,17脚LDO (+3VLP)正常,12脚信号+3/5VALW_EN没有,看图纸这个信号是EC的85脚发出(参考图纸上是EC 111脚发出,实际跑线路是EC 85脚发出,当然以跑线为准),测量EC工作条件全部满足,为何不发出这个?可能是内部程序坏了,先刷BIOS看看,故障依旧,看来不是BIOS问题,这个EC内部有程序,要刷EC,为了一次修复,考虑原EC可能已经坏掉,找料板拆了一片IT8586E,用RT809F加扩展板离线刷好,
焊接上去,通电,指示灯凉了,充电电感有电了,3V5V电感电压正常了,但是按开关还是不开机,考虑拆机的这片EC可能不良,用原机的再刷一次试试,刷好程序,装机,插电,一路亮机,机器修复。来个亮机图

总结:

1、此机器EC it8586E内置程序
2、此机器待机就有3V 5V
3、此机器不插电池单插电源,保护隔离有19V

附件是参考图纸,点位图,点位图程序,机器BIOS,EC程序打包发放。
楼主上传,别人未测试,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    -版主留

NMB244亮机快BIOS(含EC程序).rar

NMB244R10_0216.tvw

NMB244参考图纸 ideapad 320-15IKB DG421 DG521 DG721 NM-B242 NM-B241 Rev 1.0.rar

_Tebo-View tvw 格式点位图软件.rar

网友:
这机器有4个待机,,3v,5v,背面电感还有1.0和1.8,

网友:
EC BIOS 我还没刷过 一般都是再网上买

网友:
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

网友(2020-12-01):
简单捋一下过程 就是 不开机 然后查到 3v 5v ALW 没有 ----3V5VALW-EN没有----EC坏 这个过程
我想问下大佬  如果3V 5V 不正常在不确定有没有待机3V5V 的时候  能不能从充放电这个部分来查 行不行

网友(2021-05-06):
楼主,我有一个联想小新潮5000,3,5v电感不正常,个人小白,希望指导一下

网友(2021-12-24):
ec程序正常,可以放心刷,

网友(2023-02-08):
这个机子的EC_ON  本来就是从IT8586E的85脚发出的   不是111脚  图纸是对的

网友(2023-12-01):
感谢分享!已经下载收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