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维修经验,LG显示器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20-08-12):
上午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,不通电无反应,拆开看,保险丝完好,判断故障在低压部分,把板子拿出来心里就有底了

网友A:
更换了四个三洋电解电容,开机一切正常

网友A:
收费80元,老铁们,你们觉得贵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更换了四个三洋电解电容,开机一切正常

感觉楼主的三洋电容是某宝的买的,小厂的产品 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楼主的三洋电容是某宝的买的,小厂的产品 。。。。

非也,这是朋友去华强北捡垃圾捡的,是铜引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也,这是朋友去华强北捡垃圾捡的,是铜引脚的

感觉是小厂的货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原来电容还会鼓包,下次见到直接秒杀

网友:
电容怀孕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怀孕惹的祸

网友:
估计是鼓包后容量下降出现问题,可以用电容表量一下实际容量

网友C:
这样的电解电容鼓包和输出电压及工作环境温度有关系,也应该检测下220v整流桥出来的400v的滤波电容,这电容也是容易出现失容漏液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的电解电容鼓包和输出电压及工作环境温度有关系,也应该检测下220v整流桥出来的400v的滤波电容,这电容也是容易出现失容漏液故障。

千万不要做一次性生意

网友:
韩国的都一样,三星电容坏了还炸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收费80元,老铁们,你们觉得贵吗?

80可以买一个好的   在我们这最多也就是50  再多了就不修了

网友:
最怕修短路的,短路没排完一上电就炸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80可以买一个好的   在我们这最多也就是50  再多了就不修了

你们那边这么少啊?是哪里的朋友?

网友:
这没有什么呀,电容鼓包肉眼都看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那边这么少啊?是哪里的朋友?

河北保定的 呀!

网友:
深圳还是强点

网友:
看到板子上电容挺着大肚子几乎是一锤子敲定

网友:
厉害了

感谢您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电容膨胀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