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m-t555c平板无声音维修

楼主(2020-08-12):
接到一台三星Sm-t555c平板电脑客户描述无声音,客户已刷过机,插耳机一样无声音,拆机检测喇叭正常,肯定是主板问题了,这情况大多数都想应该是音频IC故障,但是这种机器资料少之又少,都不知道哪个是音频IC,鑫制造里找了一下有这个机器图纸,但是也没标注,根据信号来找到U5004和U5003在网上查了一下是管音频的,找到芯片就好说了,先查供电条件经测量此芯片Vdd  Boost-5V没有电压,此电压是U4000 Pm8916发出的,关机测量发现Boost-5V对地短路状态,难道U4000坏了,还是用烧鸡大法看看是不是它坏了,烧鸡后发现C4016坏了,果断拆除,心里高兴以为好了,装机测试还是没有声音,心里凉了半截,测电压只有1v左右,此电压就是U4000发出的,手上没有芯片,心想借个电压试试,根据图纸借VUSB-FET-5V这个电压一用,装机测试久违的声音出来了看来还是C4016和主电源U4000坏了,不出Boost-5V这电压导致无声音飞一根线解决问题有图有真相,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这能卖多少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