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BIOS电压检测均不正确

楼主(2020-08-12):
能正常开机使用,会不定时关机,这种情况是要换io嘛

网友:
换检测电阻

网友A:
全都错误了换电阻?

网友:
应该不是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                 `

官网下的BIOS换了三个了

网友:
所有的电压都翻倍了,是基准电压异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都错误了换电阻?

你换就是了一组一组换,其中有一组不正常导致所以的都不正常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本身的问题。

网友:
基准电压异常

网友:
全部异常,应该是比较的基准电压不对。具体要查看图纸。

网友:
检测电阻先检查

网友:
检测电阻坏了

网友:
分压检测电阻坏了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没有?

网友:
根据图纸计算与测量,电压全部正确,肯定不是换电阻的问题了

网友:
EC检测到12V5V检测电压出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该是IO芯片的VERF电压偏低了,你仔细查查

网友C:
3,3V以上的电压检测反馈电压都一样,3.3V是以下直接经电阻送往IO不需要分压,所以说你看下IO的所有检测正常不,3.3V以上电压的检测一般都1.5到2V反馈给IO

网友D:
不定时关机原因很多,有温控,CPU电压不稳定。
以及桥供电偏高,SLP#S3信号被拉低。
时钟芯片波形不正常。晶振频率不对。
以及检测电阻,12VIN 5VIN 。
都会引起,建议先查供电信号。P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定时关机原因很多,有温控,CPU电压不稳定。
以及桥供电偏高,SLP#S3信号被拉低。
时钟芯片波形不正常。晶振频率不对。
以及检测电阻,12VIN 5VIN 。
都会引起,建议先查供电信号。P

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,3V以上的电压检测反馈电压都一样,3.3V是以下直接经电阻送往IO不需要分压,所以说你看下IO的所有检测正常不,3.3V以上电压的检测一般都1.5到2V反馈给IO

图纸上的电压跟我实际测量都是1v 左右

网友E:
感谢各位的帮助,原因是我之前换io没有拖锡,63的锡做实不好弄,后面买了99的锡拖了一遍io就正常了,附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谢各位的帮助,原因是我之前换io没有拖锡,63的锡做实不好弄,后面买了99的锡拖了一遍io就正常了,附图

搞了半天  焊工不过关            ·

网友:
嗨!!焊接要抓稳

网友:
好像直接换I/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