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tanX灰屏卡怎么修

楼主(2020-08-12):
电压 阻值正常就是灰屏!!!

网友:
需要维修请联系我

网友:
优先刷bios

网友A:
魔鬼都在细节中,细节啥都不讲,怎么帮你分析?灰屏是开机就灰屏还是进系统灰屏还是跑鲁大师灰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魔鬼都在细节中,细节啥都不讲,怎么帮你分析?灰屏是开机就灰屏还是进系统灰屏还是跑鲁大师灰屏?

开机灰屏啊!!!!!

网友B:
没有titan X    bios最新版本软件啊

网友:
不好ZHAO bios

网友:
芯片封装内部脱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titan X    bios最新版本软件啊

上编程器啊

网友:
金手指擦干净没,上面的接口都试过没,再或者就是刷显卡BIOS,再不行就干显卡核心芯片

网友:
遇事不决干核心!

网友:
干核心干显存

网友:
外观供电总线正常就杀核心。

网友:
据我所知 屎黄色屏 是显存供电问题 类似一跑鲁大师马上黄屏  加焊核心弄报废了 随便说加焊 弄报废核心了 加焊核心有风险的 乱来是不行的 搞清楚哪里问题才开干 这就是我的维修原理 有软件检测显存是否报错 理论上如果虚焊进入系统是黑屏没显示 示波器测量进入系统变黄屏时候供电是否异常 定位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