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纸请教一下 这个是多大的电阻 华为

楼主(2020-08-12):
r1722 这个电阻阻值多大 是47Ω 欧姆吗
可否直接短接
c1743 33p 是什么意思  谢谢 安卓小白一枚

网友:
直通cpu的 座子到cpu  直接短接电阻有没有关系

网友:
C1743 33p表示容量为33pf的电容

网友:
C1743是电容 自己查一下电容单位简写 另外这个图纸版本没错的话这个电容没有安装 板子上找不到的 这个电阻也不能短接

网友:
确实够白了。
我还以为是华笔记本图纸呢。

网友A:
短接没事的,就是BIOS 引脚                 貌似是触摸屏 BIOS

网友:
是47欧,可短接  33P 表示电容的容量

网友:
楼主是来摸鱼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接没事的,就是BIOS 引脚                 貌似是触摸屏 BIOS

对的  厉害 就是华为手机不触摸 短接就ok了

网友:
我还以为华为的笔记本都有图纸出来,厉害了

网友:
47欧,33皮发

网友B:
鉴于是高级技术员的身份  你这个问题直接略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鉴于是高级技术员的身份  你这个问题直接略过

不会看安卓的图纸  高级也是从苹果小白一点点上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