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8-12):
如何判断CPU是否挂掉了?是通过测量CPU的阻值吗?
手里有个电脑棒,不知道CPU是否挂掉了,求大佬赐教。
cpu

网友:
现在CPU阻值都归零了,

网友:
大概加估计

网友:
经验 通病

网友:
学习一下,我也是小白

网友:
我也是小白白,我用替换法判断,各位师傅别笑我
!我刚接触,对打阻值,对地阻值不没搞明白!

网友:
一般短路能测出来 其他没办法确定

网友:
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是否为0 为0cpu挂

网友:
挂掉 分两种 一种是CPU烧了 打阻值为0 一种是CPU过度使用 老化了 加焊一下又可以用的 有些加焊一下能用个把年 有些加焊了只管几分钟 或者几天 这种要换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