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20-08-13):
戴尔1440,版号:10272-1,开机正常点亮,但是卡LOGO,键盘指示灯能正常切换,风扇狂转,BIOS已刷,但问题还是依旧,请各位路过的大神给支点招,现在没思路了,在此谢了!
卡LOGO

网友:
拆下键盘,或者硬盘之后再开机试试。这些如果有问题也会卡住LOOG

网友:
硬盘没装,键盘是外接的,不装也卡LOGO

网友:
内存CPU换过了吗 这种机子显卡通病搞它呀

网友:
感觉显卡问题呢

网友:
显示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弄它

网友:
桥坏了吧

网友:
把显卡电感翘了试下

网友:
在此谢过各位大神,显卡供电断开故障解决,谢谢各位的帮助

网友(2020-10-22):
这么断的 一代的 断开有显示吗

网友:
卡logo 的话显卡问题较大

网友:
新手小白进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