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灵越7720大电流

楼主(2020-08-13):
7720接电大电流拆开后测了一下就感到不是吃烧鸡能解决的问题,否则....:
维修 大短 无U供电修复后再次大短

网友:
文案做的太清楚了

网友A:
打短只要不烧桥都还好修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短只要不烧桥都还好修。。

现在是烧U的时代了,即将无桥可烧。

网友:
打短只要不烧桥都还好修。

网友(点评):
有的就不是那么好搞定,台机一体机也修到过三天两头返还退钱的事情。

网友:
一波三折。。。

网友B:
短只要不烧桥都还好修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只要不烧桥都还好修。。

怕修到换了用一会又坏的情况,想偷奸先点亮再说不成却又发现以前没遇到的套路。

网友:
我现在不担心烧桥,就担心烧CPU

网友:
这种板子也不贵 不稳定都换主板

网友:
现在机器烧u太多了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阿,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

网友:
一看楼主就是个细致的人,帖子发的这么精致,加分

网友:
看来修机不能偷懒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C:
拆掉管子功率不足吧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掉管子功率不足吧,,

不仅仅是功率的问题,TB上有的板子出厂就没有这个管子;图纸的解释是如果采用2相+0相供电方式就可以“改不上件”,我开始也是只把可以不装看到了,没仔细理解条件。

网友:
就怕大短19V 不是接地 而是直接串供电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滤波电路 工作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