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麻烦给指点一下呗

楼主(2020-08-13):
联想的LI2041wa,液晶显示器,指示灯亮,怀疑升压电路有问题,可是这种灯条接口怎么改通用的升压板呢

网友:
升压板是这样的,跟屏的灯条接口都不一祥

网友A:
板子都腐蚀了,有必要么

网友:
的别的板,没有就自己飞线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板子都腐蚀了,有必要么

没有腐蚀呀,有些灰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腐蚀呀,有些灰尘

整流桥下面二极管还有那条直连——看起来不行了

网友:
整流桥下面二极管还有那条直连——看起来不行了。主要他的线路板旁边有点高温的痕迹。检查一下这里。

网友:
四根线,找出那根是接正极的,其他3根就是负极。

网友:
能看得到有显示吗?不要判断错了。LED的没那么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怀疑,并不一定是。用手机灯光贴在屏上,有没有图像就可以看到。

网友:
淘宝有淘宝有淘宝有淘宝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