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碁acer t5000,内屏不显,外屏正常

楼主(2020-08-13):
笔记本cpu显卡换硅脂两个月之后内屏出现花屏现象,外屏一切正常,求解怎么维修,看论坛可以刷bios,换屏跟加焊?

网友:
有人帮帮我嘛

网友A:
cpu显卡换硅脂两个月之后内屏出现花屏现象?具体先判断是显卡 屏 ……哪里引起的  个人用户建议找专业检修

网友:
测屏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 先换屏试下  供电如果正常测试屏接口到cpu直接对地阻值 测cpu一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显卡换硅脂两个月之后内屏出现花屏现象?具体先判断是显卡 屏 ……哪里引起的  个人用户建议找专业检修

个人用户。显卡应该没问题,外接一切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