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苹果A1466win10系统损坏如何重装

楼主(2020-08-13):
苹果系统完好无损,只是重装win10该怎么装?

网友:
求大佬帮忙

网友A:
拿到电脑店花钱让他们给你装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到电脑店花钱让他们给你装个。

想自己弄。

网友:
在苹果系统下装  bootcamp  启动转换助理  或者 以前是双系统的话  只是win10坏了  也可以 用安装盘装

网友:
白拿  肯定是不可以的   拿去电脑店自己装吧   没有这金刚钻不要干那瓷器活

网友:
苹果装系统对新手来说比较复杂,楼主时间充裕的话可以自行百度研究,研究一天应该也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这个就没这么简单了, 是简单,别人装也不会要100-300

网友:
不是维修人员在里边发帖了,是不是间谍

网友:
去度娘问吧,有的是教程。以前装过的话,直接弄个安装盘,选择安装盘位置引导启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20-10-06):
直接在淘宝花钱找人装不就完事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