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笔记本e450电脑

楼主(2020-08-13):
联想笔记本e450电脑
长时间不用今天拿来开机,fn按键亮和一个红点亮现不显示,求各位大佬解答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刷bios解决了  指示灯亮屏幕不亮

网友A:
FN灯亮,显卡供电滤波电容也有通病,有个学校搞了很多台了

网友:
送当地维修店维修

网友:
找个维修点修修

网友:
感觉显卡那里

网友:
电流跳变吗

网友:
放放电试试吧

网友:
送维修店修吧

网友:
拔掉电池和主板电池放电,然后只用外接电源试试,看看恢复键有没有卡住,

网友:
估计电脑坏了吧

网友:
跟你说你也没设备修,送修吧

网友:
把bios电池拔掉放电,e系列放电一般都会好

网友B:
拔掉电池和主板电池放电,然后只用外接电源试试,

网友:
联想的一般是bios没有电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N灯亮,显卡供电滤波电容也有通病,有个学校搞了很多台了

这种维修大约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掉电池和主板电池放电,然后只用外接电源试试,

试过也不行

网友:
那只能送去电脑维修医院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