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 不触发

楼主(2020-08-13):
EC 是NCT5535D  是正常  的

桥供电也正常 ,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 就是不触发     开关有跳变

CPU更换 还是一样    我该检查哪里??

网友:
1,南桥旁边的小晶震,量一下!一边大,一边小!
2,CMOS电池搞下来,CMOS电池座正负短接10秒!
3,IO供电
4,BIOS供电
刷BIOS试下
最后强行供电

!主板上电源供电都插好,用镊子将,电源线,绿线和黑线短接!若能亮机,判开机电路异常,若不亮机,强制加电后,查一下内存供电,CPU供电,或更换CPU和内存,换插内存其它接口!

强行加电,不可取,只是没办法了,才用一下!

我也是小白,今天就碰到一个,不过是V星的

希望对你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