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SE2218HV显示器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20-08-13):
电源板输出正常,按键正常,驱动板5V转3 V有点偏低,只有2.7V,想先刷个程序试试,有的朋友请上传一个

网友:
论坛上有个贴带有程序,但下载后一写入就报错,不知什么原因

网友:
3Ⅴ电压低,先修电压。

网友:
换个储存芯片试试,

网友A:
不是BIOS的问题,3V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

网友:
电压低不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BIOS的问题,3V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

楼主是3.3V吗?,,,,,,,

网友:
修电源吧,2.7v电压低了,看下是滤波问题还是后台负载电流大,或者是这个稳压器本身损坏导致负载能力差引起的压降。祝你早日修好。

网友(2020-09-27):
我几天也遇到了,请问是哪问题,楼主说一下,谢谢

网友:
驱动板5V和3.3V滤波电容换了,不行再换111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BIOS的问题,3V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

瞎捣鼓,知道3.3V不正常,还刷程序?

网友:
驱动板5V转3 V有点偏低,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