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 SY-A78LM3-RL不复位,不出内存供电

楼主(2020-08-13):
这个板修了1小时,本来不值得费这么大劲。但是客户要求不能换板,不能重装系统和打印机驱动。这个板子是疑难杂症,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是RT8120A,我大致测了一下各引脚电压基本正常,直接换芯片。代换只有ISL6545可以完美替代,但连接换了2片都没好。最后不得已搬板,找了一块技嘉GA-780T-USB3.把ISL6545周围的零件全都换了,好了。其实我已经知道哪里的问题了,是4脚连接的下管驱动电阻变小,7.6KΩ变成0.6KΩ。

网友:
知道问题所在以后就方便维修了

网友:
电阻变小的难得一遇哦

网友A:
楼主现在修一片主板收多少钱呢?

网友:
梅姐主板一般没有图纸,楼住细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现在修一片主板收多少钱呢?

个人客户,也就收100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