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常遇到xps要放电才好

楼主(2020-08-13):
经常遇到戴尔的xps系列要放电才好,有时过段时间还会返修,有没有人查过具体原因导致

网友:
asus的几款也会!

网友:
但是华硕的很少遇到返修,xps的有些过不了半个月会回来

网友A:
看运气吧,我放电过一个快半年也没返回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运气吧,我放电过一个快半年也没返回来

不知道具体原因,总不能有的机器隔几天过来定时放电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CPU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设计问题

网友:
联想的也有几款 搞不明白

网友:
也有几款 搞不明白

网友B:
我遇到好多次bios有问题,偷懒就把主板放了个电。大多几天就会返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好多次bios有问题,偷懒就把主板放了个电。大多几天就会返修。

很多时候刷了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联想E440遇见过几台,这个目前还么,估计CPU问题吧

网友:
刷了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搞不懂    有懂的接受一下

网友:
xps刚弄好一台,就是放电,不知道能顶多久,最好过了一个月

网友:
联想有个小本,放电几次了,外接有个电池,内置还有一个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一台放电后,过两天就触发0.178,掉电的,二返了,还没过保,正在研究,老脸都没地方放了,其他都好了

网友:
上次碰到个,第二次我让客户换电池,三个月了没回来

网友:
跟设计关系,还有有的客户使用习惯不好,没关机就盖屏幕

网友:
据说是rtc 电路问题

网友:
之前碰到华硕这样的 返修 我告诉他 把电池去掉 别用电池了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