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断电后,bois恢复修理

楼主(2020-08-13):
没找到图纸,拔掉电源后,bois恢复,一般怀疑电池bat供电线路。电池测量过,正常。基本不怀疑短路了,短路电池电早就放光了。怀疑断路。
扫了半天周边电阻和二极管,没找到电池电压。跑线吧。跑线走了弯路。换一个能用的主板跑吧。跑出来把结果发出来,希望对大家有用
电池一般出来都是接一个1k电阻的。找了半天没找到,后来对比能用的主板,发现电池边上有个电阻缺件了。但是这两个点都打了,和电池正极并不通就没管,走了弯路。跟着电阻跑了翻了好几次板,i/o和南桥之间找到了。

网友A:
论坛图纸点位都有,这种电池出来的rtc百分90都是经过一个电阻一个双向二极管的

网友:
搜了,没呀,你能找到?只有pdf的图。我不会用呀,pdf的点位图也能看相关元件么?用什么软件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图纸点位都有,这种电池出来的rtc百分90都是经过一个电阻一个双向二极管的

搜了,没呀,你能找到?只有pdf的图。我不会用呀,pdf的点位图也能看相关元件么?用什么软件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图纸点位都有,这种电池出来的rtc百分90都是经过一个电阻一个双向二极管的

主要是电阻掉了,看到两个空点,打表不通,然后扫了半天没扫到位置。最后只能拆了一个能开机的同型号主板跑出来的,电阻要是在,倒也容易了。线正好压在电池座下面一点。差点拆了座跑线了。。。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

网友:
这种rtc电路算经典电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搜了,没呀,你能找到?只有pdf的图。我不会用呀,pdf的点位图也能看相关元件么?用什么软件啊?

论坛有图纸,有位置图都是pdf的

网友:
有主板对着修还是可以的,

网友:
rtc电路算经典电路

网友:
多修些就好了,遇到这种情况,无待机的时候量RTCRST电压。这种故障好弄的

网友C:
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?

网友:
rtc电路坏,对么/

网友:
金鑫造有图纸和位置图,昨晚刚修一片和你差不多的] CPU电压0.4V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借的旁边的信号?

rtc主供电短线,跑过去的。,不是信号

网友:
是的,供电断线

网友D:
台式电脑的主板你们都修啊?我们这里直接更换主板,你们都太厉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台式电脑的主板你们都修啊?我们这里直接更换主板,你们都太厉害了

偶尔修修,该系列的板在某个企业在使用比较多的时候,小毛病还是需要修一修的。当是玩了,反而新的主板修的不多。其实你说61/81/110,感觉是三个代差,实际价格也差不多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(2021-01-21):
先找个完好的主板,对比着测量,就出来结果了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