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55 无待机电压 修复1例

楼主(2020-08-13):
盈通A55  无待机3.3V

跑了一下线,发现1117输入级和5VSB紫线不通。
中间通过一个mos管控制的。

跑线如下

实测 G =4.2V,D=5.1V,S =0.8V
判断mos坏 ×

摘下mos,DS直连简单粗暴

诊断卡待机3.3V待机灯亮起

顺利跑码亮机。

网友A:
想问下,这样省了料 稳定性如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,这样省了料 稳定性如何

只会比以前更稳定。以前多个mos,感觉多此一举。

网友:
这样改一般贸易什么问题

网友C:
这样的主板还有什么修的价值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的主板还有什么修的价值

这是我20元回收的破烂,里面a55主板,8g条,120g固态,750ti显卡。说是不亮机。客户当废品卖给我了。我修好了,500块卖掉啦

网友D:
诊断卡哪里买的,多少钱?

网友E:
老哥焊功有长进,这次除了把电容干秃噜皮,晶振镶了牙,也没别的突兀的地方。

网友:
这位置放mos管是钱多没地方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诊断卡哪里买的,多少钱?

某宝,几百块钱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诊断卡哪里买的,多少钱?

淘宝买的。70多元。现在好像涨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哥焊功有长进,这次除了把电容干秃噜皮,晶振镶了牙,也没别的突兀的地方。

还好。用焊锡丝直连遇到了不小挑战。我的烙铁是大k刀头,焊盘又很小,焊接时,手都是发抖的。

网友:
楼主细心的人,台式的板子很少有人花很多时间去修了,要不上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我20元回收的破烂,里面a55主板,8g条,120g固态,750ti显卡。说是不亮机。客户当废品卖给我了。我修好了,500块卖掉啦

这么便宜?哪里收的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会比以前更稳定。以前多个mos,感觉多此一举。

再换上那个mos管说不好过段时间还会坏,估计功率不够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哥焊功有长进,这次除了把电容干秃噜皮,晶振镶了牙,也没别的突兀的地方。

旁边那个电容也快怀孕了,已经吐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会比以前更稳定。以前多个mos,感觉多此一举。

足极放大,有一定的道理,为什么要三极管开发是有原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我20元回收的破烂,里面a55主板,8g条,120g固态,750ti显卡。说是不亮机。客户当废品卖给我了。我修好了,500块卖掉啦

废品站偶尔会有好东西,几十台里面遇到了一台h81系列的90收回来了

网友:
我废旧店收过八代i5小米笔记本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