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常用软件]
固态硬盘检测工具,smartmontools特别适合山寨固态

楼主(2020-08-13):
特别适合那些山寨固态,用这个直接可以查看,在下面的软件转换一下数据就很直观的知道写入和读取数据

下载附件,安装就不说了一路回车默认路径

网友:
到底不知道自己学什么东西了,,,迷茫了

网友A:
重新开卡的话测出来的时间是0还是接着以前的呢。楼主试过没!

网友:
很实用,这样的话检测山寨固态就方便多了。感谢分享软件

网友:
下载下来看一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开卡的话测出来的时间是0还是接着以前的呢。楼主试过没!

清smart及重新开卡,这个数据就没有了,变为0,所以这个玩意只能说是参考一下。实际意义不大。

网友:
可以恢复数据吗?

网友:
好软件。。。。收藏了

网友:
有空试一下

网友:
在量产时候 自己写 SMART信息,应该也可以办得到吧

网友(2020-09-13):
pe下不读固态是不是也能用呢    BIOS里面能读

网友:
工具小巧实用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