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hone6 无法从dfu切换至恢复模式 爱思卡11%

楼主(2020-08-13):
itunes报错4005  不亮屏幕 只能手动dfu  不漏电 开机电流0-80毫安来回跳变 有大神碰到过吗

网友A:
大神指点一下 该查哪里呢 复位电压有1.75v

网友:
1k的电阻苹果哪个型号上有? iphone6上没找到1k的电阻

网友:
不装硬盘看看多少报错

网友B:
标准的上盖电流,检查i2C总线

网友:
上盖吧,搬板没装上盖刷机就是这样显示

网友:
可能上盖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标准的上盖电流,检查i2C总线

嗯 查了i2c 在背光芯片上面那个i2c几的忘了 sda 和scl 不正常 被拉低到0.4v 想改个电阻 突然不回搜1k的电阻 相连的都去掉还是电压不正常 阻值正常  客人又催又急着去别的城市 就退机了

网友:
0-80就是上盖

网友:
来回跳变的这种电流先量一下I2C0与I2C1的阻值与电压,这种电流你刷机肯定是刷不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指点一下 该查哪里呢 复位电压有1.75v

复位这个电压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上盖虚了.....

网友(2020-09-19):
一修机通病就是灯控IC坏   U2 上盖也会引起

网友:
5s也有一样问题。新系统发布以后,应该是驱动更新了,用itunes刷机卡在等待iPhone,爱思卡11%。刷6s和更新机器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