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华擎升级个bios怎么这么麻烦

楼主(2020-08-13):
刷了n多主板,唯独这拿鸡主板的bios还得一个个的从低往上升,拿鸡啊,有没有人直接刷最新的试试?

网友:
能刷亮,只是时间问题吧

网友A:
这种我一般都是刷最新版本的

网友B:
我没有看懂直接干最新的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没有看懂直接干最新的一个。

亮了吗,可以的话我也直接刷最新的那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我一般都是刷最新版本的

其他主板我也是直接刷最新的,这个还没敢刷,官方说是从低升到高

网友:
编程器直接刷的,不用层层升级

网友:
直接用最新的升级,没有问题吧?

网友:
用编程器直接刷

网友:
如果有编程器的话,直接刷最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