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45G 修改BIOS保存退出就不亮机

楼主(2020-08-13):
       手上一台ACER4745G,同行送修,本来是能触发,不亮机,开机后电流跑到1.7A左右就重启。测内存有几次波形,不是连续的。看过一个朋友发过的贴子,说是这机BIOS通病,下了他的BIOS刷过确实是可以亮机,但是只要进BIOS保存退出后就还是原来一样的问题,BIOS芯片换过,桥加焊过,各位大哥有没有成功的例子?或是维修的方向,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。由于亮机的时候进系统里面一切正常,又是同行的,换桥应该没什么可能,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?

网友(点评):
统一回复,最后搞了显卡正常了。

网友:
顺便说一下,BIOS放电是不行的,必须是重新刷过BIOS才可以亮机。

网友:
换BIOS IC试过没

网友:
肯定试过了

网友A:
估计这个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B:
你有没有怀疑过  EC 呢,昨天遇见了一台  E480 不开机把bios电放了 就可以正常使用。正常关机后不开机。放了有可以正常开机。没办法淘宝看看这个EC几个钱,插 天价50-60 哎  最后隔壁老王家找了一块料板,试试看吧,换上去就OK了。个人怀疑是EC程序坏了。现在的   j j 不好搞了啊,没图子

网友:
我得建议是换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有没有怀疑过  EC 呢,昨天遇见了一台  E480 不开机把bios电放了 就可以正常使用。正常关机后不开机。放 ...

ec有单独的BIOS,这个只是进到桥里面,所以不怀疑EC,这个电池放电也不行,BIOS芯片肯定是换过的,桥搞过了,试下搞显卡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这个还是显卡问题

H55的桥,试过断了显卡的供电也是一样不行,我试下搞显卡行不行。

网友:
BIOS肯定是没问题的,BIOS芯片也是换过的,EC有独立的BIOS,也不怀疑,桥搞过了,还是先搞一下显卡试下吧,死马当活马医。

网友:
统一回复,最后搞了显卡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