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弱弱的问个问题 改1k电阻 1k电阻哪里拆的 苹果

楼主(2020-08-14):
我找不到1k电阻 直接搜5s-7代 1k关键字搜索 找不到   100k 2.2k倒是找到了

网友:
找电阻很麻烦,要旧主板 还要有图纸对着,搜索,搜不到就要换主板,

网友A:
原理图搜索1.00k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搜索1.00k有惊喜

谢谢 我还纳闷了 为什么都搜索不到

网友:
2.2K并联二个。就是了。

网友:
遍地都是,一抓一大把。搜索1.00k,这个是6p的

网友B:
太多太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6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多太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6的

我很少改电阻  一直搜索1k 搜不到  要搜1.00k  谢谢

网友:
去图纸里面找版本识别信号,那个信号的上拉电阻是1K的

网友:
原理图打开,随便拉一下应该都看到了吧

网友:
这个有意思,看来搜索的时候要更加灵活些

网友:
1.3K的也可以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