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T809H离线刷IT8587E问题

楼主(2020-08-14):
工具是RT809H外加IT8587E离线座子,为什么无法自动识别到,换手动写芯片型号进去,也是无法读写的,提示引导失败,EC我换过拆机的,全新的,都不行,只有1次可以了,但是编写之后,再也无法读写了,不知道为什么,EC肯定焊接没问题的,这个基本功肯定没问题

网友:
没刷过 平时就刷9012 这种都买刷好的

网友:
接触不良吧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编程器有问题。我的RT809H平时刷8脚BIOS很正常,刷EC老是失败,后来借隔壁店铺同行的RT809H来刷就成功了。

网友A:
我的RT809H没有刷成功过ITE的EC。
卖家说,网上卖的芯片都有问题。
但有一次,我拆下一个确定好的芯片刷,结果不成功,芯片也坏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RT809H没有刷成功过ITE的EC。
卖家说,网上卖的芯片都有问题。
但有一次,我拆下一个确定好的芯片刷,结果不成功,芯片也坏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?

我之前的用的是rt809f加peb-1转接板搞的,结果是可以读写了,也能写进去,但是我准备再刷写一次,就直接识别不了了,换了一个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,搞不懂为什么

网友:
我有经历,之前买了3个所谓的全新芯片,第一个用转接板怎么弄都不行。仔细检查发现都是翻新货。第二个就可以了。后来顺路试了通过键盘接口在线刷也可以了。还是芯片的问题可能最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的用的是rt809f加peb-1转接板搞的,结果是可以读写了,也能写进去,但是我准备再刷写一次,就直接 ...

809论坛上不是说了,有些机型的EC原厂数据会锁死芯片。

网友:
it的芯片都有程序的吗?

网友:
谁能说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809H写it系列,我一般都是芯片焊接下来,芯片焊接到转换座上,需要焊接的点一定要焊接牢固,按照编程器提示操作。

网友(2020-10-20):
我也试过,是只能一次

网友:
还怀疑还是RT809H方案有问题,IT85XX  方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