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影精灵触发后切断适配器供电,关机后恢复供电

楼主(2020-08-14):
适配器已确认是好的,换过充电芯片和ec,型号q173,不触发前充电正常适配器供电正常,触发后自动隔离电路自动切断适配器供电改为电池供电,适配器中间针13v进入ec信号为4.15v,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应该查哪里呢

网友A:
适配器功率多少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适配器功率多少瓦

原装的120W,换过120W的一样

网友:
等待结果:daxiao:

网友:
120W对应的适配器检测是1.8V,要不改个1.8V电压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8611-1-1.html

网友:
拆掉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 接电池保护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