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北桥芯片焊接问题。

楼主(2020-08-14):
一台AMD北桥芯片的笔记本,可开机,不显示。北桥芯片为:216-0752001。
重写BIOS后,还是不能开机。
加热北桥,通电,可开机,有显示。看来北桥芯片虚焊。
虽然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考虑到加热时间很短,怕不稳定,想加热到锡球确定融化。
于是再加焊,突然一个轻微声音,顶部小壳旁冒出了锡珠。北桥爆了。
赶紧上网搜,结果没有找到有关焊接AMD北桥芯片的相关知识。
拿一个料板上的类似芯片测试,没敢直接吹顶盖,而是吹顶盖周围,结果时间不长,也爆了。
看来AMD北桥容易爆,有人说上BGA机器也会爆。

北桥到货后,焊接成了问题。不敢直接吹芯片了。于是加个保护层,只吹主板,不吹芯片,加焊几次,终于成功了。
朋友们,有什么经验,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amd的

网友:
AMD不如NVIDIA与Intel耐干

网友:
好多都是直接换。没啥诀窍

网友:
这个换与不换都没有什么意义。。。因为没有新的卖,机器也没什么价值了。。。这个温度要保守点,上面的风嘴要比芯片大一点的,保险起见,直接植株有铅。。。。

网友:
基本都是老机器了    加焊一下    跟客户说再坏了就别修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老机子的桥需要进烤箱几个小时才能做桥

网友A:
这个主要原因是芯片有水气,内部温度高了空气彭胀爆片,烤箱几个小时就不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主要原因是芯片有水气,内部温度高了空气彭胀爆片,烤箱几个小时就不会了

受教了,感谢。
现在这种老机器确实不多了,维修清理是不是也收不了多少钱。

网友:
北桥问题 amd的

网友:
焊台很重要,加热不能按照常规芯片来加热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