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线的电流过大,怎样降流?

楼主(2020-08-14):
本来想参照假公共点的思路,但这种降压太多了。

网友A:
不明白你什么意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你什么意思

我的1.05V修不出来,用显卡供电1.35飞线,串联一个小电感得到1.15V成功亮机并用了三个月了。但桥比较烫,分析是电流大了。但不能串电阻限流,0欧电阻加上去都会使开不了机电压变小

网友C:
串个电阻不就可以了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串个电阻不就可以了么?

串电阻电压小了不得行。0欧电阻都大了

网友:
查下1.05v阻值正常吗

网友D:
是不是电压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电压高了

高了0.1V。但感觉电流的问题更大,毕竟显卡功耗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1.05V修不出来,用显卡供电1.35飞线,串联一个小电感得到1.15V成功亮机并用了三个月了。但桥比较烫, ...

串电阻。其功率消耗也不小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串电阻电压小了不得行。0欧电阻都大了

那改成并电阻到地上分流。

网友E:
电压高了吧,0.1已经高出10%,基本逻辑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电流大,当然前提是桥及周边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压高了吧,0.1已经高出10%,基本逻辑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电流大,当然前提是桥及周边没问题

我实在造不出1.05了。修又修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