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8探索版无法使用扫一扫功能

楼主(2020-08-14):
原来手机摔过,可以正常开机,后摄无法使用,按着CPU后摄正常,后来加焊CPU,测试各项功能正常。由于发现后摄微距不聚焦,更换过后摄测试,然后就发现每次启动照相时启动的是前置摄像头,需手动切换到后摄使用,系统自带扫一扫中没有摄像头切换开关,无法使用后置摄像头扫描,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补充内容 (2020-9-3 18:24):
测量J1506接口5脚阻值异常,查鑫智造图纸发现线路到U1520,测量U1520输出异常,更换后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今天又看了看,摄像头打开拍照时无法变焦。
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1916.html

网友A:
看下供电,跟供电外围电阻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下供电,跟供电外围电阻电容

谢谢!检查发现U1520故障,更换后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