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1989进水touch bar 不能用维修

楼主(2020-08-14):
              A1989 版号820-00850-A  客户进水机器拆开机器,主板有少量进水腐蚀,清理干净打各大电感阻止正常,通电电流一路上去屏幕出现进系统OK。但是TOUCH BAR一直不显示。关机仔细观察发现 TOUCH BAR 排线和主板接口座子有腐蚀,果断定新的触摸条。 触摸条到货后装上可以显示但是触摸乱跳。果断断电拆下主板观察以清理干净的接口座。发现座子2脚DFR-TOUCH-LID-OPEN-L 22脚PP5V-G3S-DFR-FILT底部有腐蚀短线,清理干净补锡从新焊接好座子,温度我用270 风速50 座子没有化,这个塑料件拆的时候温度一定要控制好。焊好座子装好主板开机测试一切OK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请教楼主这个触控条要如何拆呀。我的坏了要 不要先拆开关在拆这个。开关如何拆下来且不会损害。他们说换触控条风扇会一直转哪咱办?

网友:
触控条风扇会一直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