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e-STUDIO18卡纸求助

楼主(2020-08-14):
东芝e-STUDIO18卡纸求助,打印卡纸或者出纸及复印内容斜,断电卡纸发现对位正常,纸张在对位上面,硒鼓下方开始倾斜,怀疑转印组件但是目测正常,请大神支招,不胜感谢!

网友:
转印齿轮坏了可能

网友:
谢谢楼上支招,刚才解决了,问题在硒鼓上如图

网友:
有人才把右边分离爪装反了,装回后不卡纸了,可是纸张还是走斜,唉!难!

网友:
总算解决了,对位铁轴轴套磨损,磨成椭圆了,两侧压力不平衡导致纸张走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