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X进水机,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20-08-14):
iPhoneX进水机,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数据分析是哪里引起的

#苹果x进水重启#

网友A:
重点检查尾插
是否损坏,然后
检查电池是否
损坏,不是电池
有数据代表正
常遇见很多电
池本身故障,最
后振动器,充电
IC 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检查尾插
是否损坏,然后
检查电池是否
损坏,不是电池
有数据代表正
常遇见很多电
池本身故障,最
后振动器,充电
IC 等

谢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尾插 振动器 电池无数据少数和听筒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