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9年的新机器p27h-10花屏,以为可以秒杀,拆开是LG

楼主(2020-08-14):
屏线接口触点与屏接口都处理过了,还是一样花,屏型号LG的LM270WQ4,屏上用的芯片是
SW0686 01SWL-0228A,加焊过没用,会是这个芯片问题吗?
芯片

网友:
屏连带用橡皮再好好擦擦试试

网友:
屏线代换下
一般接触不好或屏线本身问题

网友:
屏线不好找啊,19年的新品TB找不到,普通屏线不通用。

网友:
这个是哪个信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