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显示LOGO掉电

楼主(2020-08-14):
老机器,联想G430显示LOGO掉电,重按开关可以开机,偶尔能进系统,也会掉电。看到坛友们很多没解决这个问题,所以虽然老机器,也下了点功夫。其实是PCB短路。  EC_SMB_CK2_C总线对地阻值偏低,直接拆掉L45就可解决。只是触摸条不能用而已,一般客人都能授受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种问题还是比较难查的

网友:
配合图片效果就很好

网友:
上个图让人好看是哪里?虽然是老机子了。谢谢

网友:
我以为是开关进水呢

网友:
现在看到掉电的就头痛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