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维修华硕C520U板号X540UP电流跑0.11左右加焊一下CPU又能亮机

楼主(2020-08-14):
华硕C520U板号X540UP电流跑0.11左右

其实问题是D2502或是D2501坏了,导致不稳定。
看图片,我不喜欢那么多废话,直接标出来。过 ...
本帖为优秀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1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有通病的,感觉你的可能会返修,应该是受热了,0.11时候不出CPU电压,问题是PU8804的+1.2V转+VCCPLL_OC这个小晶体管,这个电流我以前刷BIOS也会好,所以个人感觉应该是受热就正常,但是不稳定,后来在论坛也看到有这个问题,有人指出是这个晶体管,实测故障出来的时候确实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导致,解决方法是在CPU后面有个空位R0633补一个0欧电阻

网友:
不卖关子 直接问题所在点 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老司机  路过加分

网友:
这个要加分,无私分享,直接简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哪个信号?

应该是总线smb信号

网友A:
这个是哪个信号?

网友:
Powerok之类的信号

网友B:
这机器有通病      在cpu背面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像是内存 SMB 总线吧

网友:
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C:
有该款机器的图或者点位么?求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该款机器的图或者点位么?求助

有的,论坛上应该也有下载的华硕点位图查看软件和X540UP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有通病      在cpu背面

看来这兄弟   这个型号的修了不少啊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分享,这种问题不好找

网友:
很少这种管坏的 希望不要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