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型号:V星P45T-C51V

楼主(2020-08-14):
主板型号:V星P45T-C51    V1.4
这个板子是我从闲鱼淘来的,坏板

供电各大mos管,无短路。开机正常触发,板子不跑码,

我忘上内存和CPU了

于是我上了内存和CPU结果亮机了!到这里我激动坏了!

于是我又猜,这板子十块钱买的,没那么简单!我又将内存条的四个插槽,都试一下,第二个就不行了,而且还反复重起,一三可以用,二四如下图,

我用松香熏了半天也没发现那有短路的,

各位师傅,松香熏白,是怎么玩的!我看别人搞的很快,我看着都激动,就是不会!怎么查短路!
我就一个烙铁,电原没有

红表笔接那,黑表笔量那,我熏的松香白,给主板通电,为啥不化!别人搞的,一加电,松香就化了!教教我

!我会简单的替换法,我刚会测对地阻值,其它什么都不会!

网友A:
没用过熏香,都是用图纸点位找答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熏香,都是用图纸点位找答案

昨天刚学烧机!自己用wifi模块改了一个烧机神器,用wifi模块的3.3V电压,0.5安电流,刚好,不会烧坏其它元件,发现自己内存插槽旁边三个三极管,坏了

!烧机烧出来的!

在闲鱼十块大洋买的板子,被我弄好了!也不反复重机了!激动的我,昨晚没睡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我是个小白,懂的不多,让前辈们见笑了!昨天刚学会烧机大法!还挺管用的